渐开线起始圆真的越靠近基圆越好吗?

楼主(2015-07-05):
root form diameter(dFf)是渐开线起始圆吧?base diameter是基圆直径。
下面是ISO 21771-2007 5.4.1的一段话
“The root form diameter, dFf, is the start of the involute portion of the profile. For an external gear it is the
greatest of the base diameter, db, or the diameter of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flank with the root fillet or trochoid
(taking into account undercut if necessary)”
英语不好,翻错了请轻拍:渐开线起始圆是齿形渐开线起点所在的圆。对外齿轮来说最好就是基圆直径,或齿侧与过渡圆角的连接点(如果有根切,需要考虑在内)。
问题:翻译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问题,渐开线起始圆真的越靠近基圆越好吗,靠太近渐开线齿轮好加工吗?

  • · 其他|主题: 6, 订阅: 0

网友A:
为什么要把 “the greatest” 翻译成“最好的”?后面的介词 of 如何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把 “the greatest” 翻译成“最好的”?后面的介词 of 如何考虑?

英语不好,还请明示

网友(点评):
楼主是出于什么理由来翻译成“最好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英语不好,还请明示

没有理由,我也说了不确定我翻译的准确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跳到7.6节看,就理解了

7.6是root form dia的相关计算,你的意思是这个值具体取决了加工工艺吗

网友:
渐开线不都是从基圆开始的吗

网友C:
渐开线起始圆是和配偶齿轮有关,不是基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渐开线起始圆是和配偶齿轮有关,不是基圆.

楼上说的是start of active profile diameter (SAP diameter, active root diameter)吧,这个我知道

网友:
看图说话

网友D:
For an external gear it is the greatest of the base diameter, db, or the diameter of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flank with the root fillet or trochoid

俺以为比较准确的翻译:
对外齿轮而言,dFf不会小于基圆的直径(所谓db),进而言之,它是渐开线与齿根倒圆或齿根过渡摆线的交点。

对机械加工齿轮而言,dFf位置取决于齿轮本身参数和刀具参数——刀具齿顶倒圆也对其有不小影响。
下图为齿数8、变位系数0.4的齿条类刀具加工出的齿根准确形状,刀具齿顶倒圆系数为0.3:

基圆蓝色,渐开线起始圆红色。

齿数越多,渐开线起始圆离基圆越远。

需要强调的是,即便纯作图,也做不出准确的起始于基圆的渐开线。
因为理论渐开线压力角=0°的点,曲率半径等于零,曲率无穷大。无论何种算法得样条曲线,在压力角接近于0点的附近,都得做近似的数学处理。放大万倍看,都是锯齿状。

还有一点,渐开线起始圆与渐开线啮合起始圆是两个概念,很多人经常搞混。

楼主:
引用 网友D:
For an external gear it is the greatest of the base diameter, db, or the diameter of the intersectio ...

目成兄高手啊,多谢。还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下:1.如您所说即便纯作图,也做不出准确的起始于基圆的渐开线,如果实际设计出来的齿轮root form dia太靠近base diameter,是不是可以认为设计有待改进?
2.
图片转自中国齿轮论坛,右边的“diameter at 5° minimum roll angle”是不是指root form diameter展成角最小得有5°以保证加工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成兄高手啊,多谢。还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下:1.如您所说即便纯作图,也做不出准确的起始于基圆的渐开线, ...

不必客气!
1. 齿轮副的啮合质量,靠合理的变位系数和相对滑动率为指标来衡量。
    渐开线起始圆与渐开线啮合起始圆的差值,一般用来衡量啮合质量的“富余度”。
2. 图片没太看明白,但最小展角肯定不是为了加工方便,加工方便与否,跟展角无关;也像是用控制展角来控制dFf与SPA有一段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D:
For an external gear it is the greatest of the base diameter, db, or the diameter of the intersectio ...

解释的很到位,用UG做过齿轮,渐开线的确无法与基圆相连,放大后基圆与渐开线起始点是断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