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怎么选择?

楼主(2015-07-05):
转盘转速5转每分钟,转盘直径80,转盘受水平阻力800N,求转盘处的转矩?选多大的电机和减速器?

网友A:
找本选型资料自己算一下就出来了,别做伸手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本选型资料自己算一下就出来了,别做伸手党

你的回答有意义吗?

网友(点评):
那你的问题有意义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回答有意义吗?

2楼的回答很中肯了

你自己不去算,别人说啥都没用

最简单的方法你去看看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教材,十分钟到半小时就懂了

如果您不是我们行业里的人,建议你随便找一个大二以上的机械专业的学生就能帮你算了……

网友:
这种东西太简单了。。。。

楼主:
我自己算了,但不是很确定。一看你们就是没有实际经验的人。

网友:
相信自己是正确的,这种问题思路清晰只是简单计算加查手册

网友:
我想说的是别人有求助的,也许他本人确实对这个不懂,难道你要他从新上学?懂的人愿意就回,不愿意就哈哈,需要求助的人也不会强求会的朋友回答他。我是小学毕业这个不会算。路过学习!

网友:
唉   电气小硕路过,机械有时候真的不懂

网友:
有需要的话可以加我QQ2978087611
安科特电机  主营  步进电机 驱动器 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