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活塞环)的消磁一般如何采用什么方法?

楼主(2015-07-05):
如题:零件(活塞环)的消磁一般如何采用什么方法?

网友:
居里一下?

网友:
去仔细看看
  为什么活塞、活塞环、连杆等需要消磁?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加热,超过居里温度,磁场就消失了

或者使用高频线圈重新充磁,几个来回磁场就消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