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使用西门子802D铣床遇到两个问题。

楼主(2015-07-05):
1.平面铣一个简单图形 修改刀半径外扩加工面 有时会提示碰撞危险   2.即使扩大了刀半径 总有一小矩形铣不到         求高手解答啊!!!

网友A:
802D,开过很多年,有这样的问题,感觉解决也容易,但是我已经几年没有接触802D了,真的忘记了。最好有刀补截图和程序。
现在就现象本身说一下解决思路,不完整不全面,说错勿怪。
G41,G42是否用反?如果是铣园,G2,G3是否用反?
G41G42与G2G3是否匹配?
扩加工面,刀具半径要改小,或者半径刀补改小,才能铣到加工面。
如果是铣型腔,直角处的拐角半径编程值是5,如果刀具参数(半径值和刀补的合值)比5大,可能会出现碰撞报警。铣外型就没有这样的报警,最多把工件过切。

网友:
用模拟选项调试程序,把G41G42去掉,模拟能进行。加上G41G42就报警,说明G41G42,G2G3,刀具参数等,有问题。

网友:
还有检查一下G40是否遗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2D,开过很多年,有这样的问题,感觉解决也容易,但是我已经几年没有接触802D了,真的忘记了。最好有刀补截 ...

非常感谢大神。

网友(2015-08-04):
是否漏掉G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