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线大侠的问题:一台变频器驱动100台风机时,怎样处理启动过程?

楼主(2015-07-05):
    这里的启动应该是全部风机同时启动,怎样避免风机转速不一致,有的快,有的慢,甚至反转的情况?

    查了一些资料,俺的猜想:

    出现以上原因,是由于电机电缆过长(100台风机,电缆得多长!),造成分布电容过大,加上变频器输出脉宽调制的方波含有大量的高次谐波,使漏电流增大,造成波形严重畸变,才出现风机反转等的现象。

    转速不一致,可能的原因:(1)风机负载不同,风机轴承的摩擦力增大什么的;(2)还是波形的原因,电缆到每个电机长度不一致,波形畸变程度不同,结果是风机输出转矩有差别,造成转速不一致。

    解决方法:在变频器输出侧接入电抗器,或减小变频器载波频率,抑制高次谐波;用单条动力线引到现场的电机处,再分散开供电,以减小分布电容。

    启动过程:多台风机并联接到变频器上,同时启动,这个启动过程,俺除了知道给变频器一个启动指令,再控制它的频率(多段速、外部模拟量或走通信),设置一下加速时间外,实在想不到还有其他启动方式了。螺旋线大侠又说,和变频器本身的控制无关。那怎样处理这个启动过程才能解决风机转速不一致,甚至反转的问题呢?单台风机顺序启动是否可行?变频器多段速驱动?
     以上纯属俺的瞎想。

     望大侠赐教!  @螺旋线 @2266998

网友:
不可能同时用一个变频器启用,那电流得多大,变频器的容量能满足吗?

网友(点评):
变频器相当于“软启动”,启动电流不大。一台一台地顺序启动,那才是全压启动,电流才大呢。

网友(点评):
抱歉,没有说明风机的技术参数。但你的思维方式有问题。

网友A:
为什么要用变频器控制100台风机呢?

网友(点评):
小老板,心疼钱,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变频器控制100台风机呢?

设计的目的是最小成本实现最大功能,所有的可能都要考虑吧

网友:
等待螺旋线大侠出招。

网友:
这是隧道送风系统的主动降噪的应用,网上估计是搜索不到相关的内容。
因为这是一朋友的项目,就不多说什么了。
很多家报了方案,最后朋友中标,朋友指出其他方案会出现的各种致命的可能,其中启动和停止是非常关键的内容。甲方没问技术细节,因为朋友承诺2年的质保。
当初我提出这个问题仅仅是为了说明控制并不为了控制而控制,需要很多技术细节的支撑,这并不是什么随便找个什么硕士,博士就能上手处理的问题。

网友(点评):
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只想知道,是否风机安装在开放的环境,而不是在隧道里,就不会出现反转的现象了?

网友(点评):
和安装环境没关系,空气总要对流的。

网友(点评):
甲方没问技术细节?要么甲方一看就明白关键所在,要么不懂懒得问

网友B(2015-10-01):
好久才看到这个问题,咱只懂一点皮毛。先说说我的看法。
1)电机与电机之间是有差别的 ,虽然结构,模型可能一致,但是具体的参数是不一致的。也就是所说的数学模型不一致。体现在对于同一个驱动信号响应不一样上。假设风机之间是并联关系,可能每个风机的电流不完全一致,也就是每个的得到的电功率不一致。
2)由于不不知道电机种类,假定是异步电机,异步电机面对第一个问题就是启动时功率过大,可能影响启动电压源的稳定性,可以考虑降压启动或者分批启动。
3)反转问题。除非有地方的负载大过电机的牵出转矩,否则,反转的情况下,电机会运行在发电状态,迅速的堵转。也就是说启动后风机在负载不超并且接线正确的的情况下是不会反转的。
4)关于楼主说的分布电容。癫痫是由规格参数的,一般来说异步电机是感性的,电缆的分布电容的量级与电机的电感量级差不多,否则不会产生巨大影响。
5)高频谐波。一般来说基波占得比例会很大,如果真的觉得特定次数的谐波会对电机状态产生影响,可以再算法里加入消除特定次数谐波的部分。其原理不过是把谐波转移到更的频率上,但是会增大更高频的谐波。(这里可以考虑在电机端测试电压波形验证你对谐波的分析。)@风声19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久才看到这个问题,咱只懂一点皮毛。先说说我的看法。
1)电机与电机之间是有差别的 ,虽然结构,模型可 ...

大侠好兴致。

1)100台风机,型号是一样的,每台的电机参数会略微不同,在外部负载一样的情况下,这种“不同”造成的转速差异,不明显,肉眼是看不出来的。而螺旋大侠所说的转速有快有慢,应是十分明显的。

2)变频器启动相当是“软启动”了。一般不能分批启动,后一批的投入使用,相当是全压启动,电流冲击更大。

3)反转问题,我也觉得是外部负载的原因,例如,厨房里用的抽风机,断电状态,风一吹就反转了。可隧道里,哪来这么大的风啊?

4)高频谐波或分布电容的影响,这个俺们能想到,“专业人士”更不会漏掉,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我原本猜测,风机在隧道里使用,各风机之间会有影响,可螺旋大侠说,跟这个无关,在开放环境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