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海绵吸盘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5-07-05):
这种海绵吸盘的原理是什么,它有一个总气路,多个吸气口,但是在只有一部分的气口在工作,其余吸气口漏气的情况下仍可以吸起来物体,为什么啊,还请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估计是分路控制吧,有多个电磁阀来控制这些吸气口,当对应的吸气口检测到有产品时,对应的电磁阀就会动作。
只是个人猜想。

网友:
就像并联电路

网友:
流量够大还是可以吸起来

网友(点评):
简单粗暴

网友B:
还真搞不懂,怎么在漏气的情况下建立真空的。

网友C:
A、海绵吸具底部每个孔有一个单向阀,如果空抓,单向阀关闭,不影响系统真空度;
B、海绵吸具底部没有单向阀,但核心在于中间的腔室,不是一个完全掏空的壳体,而是分为多个腔室,流量足够的情况下,允许60%左右的泄露。

楼主:
引用 网友C:
A、海绵吸具底部每个孔有一个单向阀,如果空抓,单向阀关闭,不影响系统真空度;
B、海绵吸具底部没有单向 ...

如果是单向阀的话怎么实现,按照逻辑应该是气流无法向内流,以保持真空,但是这样其他需要吸料的气口如何工作的呢?看厂家介绍是单向阀,但是一直想不明白。

网友(点评):
如果有单向阀,抓取的动作是海绵吸具先靠上抓取物料,然后启动真空。空抓的部分因有持续流量,单向阀关闭。而被物料抓取区域覆盖的单向阀无持续流量,单向阀不关闭。向你介绍的是Schmalz?试试Joulin,有问必答。

网友:
长个见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单向阀的话怎么实现,按照逻辑应该是气流无法向内流,以保持真空,但是这样其他需要吸料的气口如何 ...

学习了 我在今年的机器人上海展会上也见到很多 但是不解原理 听你这么一解释豁然开朗!

网友D:
结构见图片。

网友(点评):
貌似这是我之前发的图片呀!*>*

网友(2015-09-18):
长见识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单向阀的话怎么实现,按照逻辑应该是气流无法向内流,以保持真空,但是这样其他需要吸料的气口如何 ...

是物料顶开单向阀?

网友:
只要真空泵排量够大真空度就能把产品吸起来,之前我们用八个吸盘吸海绵,两个接触就能吸起来,工作时相当于八个都在漏气

网友(2015-12-29):
高手高见

网友:
是单向阀,解释的太好了。我正用这种吸盘呢

网友:
不是单向阀是真空逻辑阀,可以自己查一下。底部没有工件的时候,只有少量空气吸入,底部有工件时,阀门全部打开。具体可以搜一下。

网友:
回头找几块海绵研究研究

网友E(2016-04-02):
我家也做真空海绵吸盘,也有单独的海绵,海绵可以定制

网友:
尺寸 120*60
       120*300
       120*400
       120*600

网友(2016-09-12):
应该是真空吸盘  只是材料不一样

网友:
有没有看看其他吸头工作时,不工作的吸头有没有流量???

网友:
来个大神 具体解说一下 海绵真空吸盘的原理啊

网友:
为什么不用橡胶吸盘

网友(2017-02-01):
我用真空海绵吸盘18602492513,有的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家也做真空海绵吸盘,也有单独的海绵,海绵可以定制

我用真空海绵吸盘18602492513,有的联系我

网友E:
区别于普通橡胶吸盘,海绵吸盘主要用于吸取凹凸不平面,海绵的厚度有20mm,允许被吸取产品表面凹凸在10mm左右

网友(2017-03-17):
没有吸到的地方,会自动关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结构见图片。

受教了

网友(2017-06-20):
引用 网友E:
我家也做真空海绵吸盘,也有单独的海绵,海绵可以定制

我现在需要海绵吸盘,能否联系一下13656255574

网友:
真空逻辑阀,好像是无工件的吸盘,因为有压差大,气体大量流动,使阀门克服弹簧力,阀门关了。有工件的的吸盘,气体流动小,阀体内阀门上下压差不大,所以弹簧力将阀顶开。

网友(2017-08-07):
问题好,资料好

网友:
我想类似于: 低泄高封阀 在气体灭火系统中使用,压力低的时候簧力大于气压,气体泄漏的就跑掉了,当储罐打开时,压力大就关闭了。

网友(2017-09-07):
想想吸尘器是不是差不多?这种吸盘需要持续的抽真空,当进气口进气量小于抽真空的气量,不就形成了真空,吸起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家也做真空海绵吸盘,也有单独的海绵,海绵可以定制

请教下大侠,这种食品包装袋,如果真空抓取,开口之后,想用剧烈抖动,怕打、倾斜的暴力方式来分离包装袋内的食品,如何解决破真空的问题?
海绵吸盘能否牢牢抓取,剧烈运动而不脱落,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大侠,这种食品包装袋,如果真空抓取,开口之后,想用剧烈抖动,怕打、倾斜的暴力方式来分离包 ...

1.下面这个图片有破坏阀安装表示

2.关于这种食品袋,上下吸取,目前来说,真空抓取后,没有真空吸盘能够吸附太紧,开口之后,更有可能是整个包装袋自己掉落;左右吸取时可以开袋,但也禁不住左右晃动,左右晃动只会导致快速破真空,结果也是整个包装袋自己掉落。这个问题现在还不好解决。
3.海绵吸盘吸取产品时要求表面是硬的,要求吸下去有一个着力点,这种包装袋太软,吸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E:
1.下面这个图片有破坏阀安装表示

2.关于这种食品袋,上下吸取,目前来说,真空抓取后,没有真空吸盘能 ...

大侠说的没错。正是觉得疑惑在这里。抓取之后暴力抖动,似乎是一个两难。
请移步这里,详细情况。http://www.cmiw.cn/thread-492542-1-1.html

网友G(2017-10-23):
引用 网友E:
我家也做真空海绵吸盘,也有单独的海绵,海绵可以定制

可以咨询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搞不懂,怎么在漏气的情况下建立真空的。

不会是真空吧,因为如果是真空的话就会,大气压强就会将这些塑料瓶子给压扁,所以漏气是必须的,为了平衡气压和物体中立的关系,只是个人猜想。。。

网友:
高科技,看不懂,积极回帖涨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咨询一下吗

好,13925401686(同微信号)

网友(2017-11-30):
之前有用过,测试过,这个没有那么复杂,只有单个电磁阀控制,所有吸气孔大小都是相同的,而且孔小,通过强吸实现,只能吸附一些较轻的物体

网友(2018-03-18):
想问下海绵耐高温吗?

网友H(2018-04-22):
个人愚见,首先,海绵的漏气量肯定是经过校验的,即存在相应的漏气的情况下,确保一定的吸气量(真空流量)以及吸附面积能够吸起物品。第二是关于吸盘组结构,每个吸盘位有独立的单向阀,单身阀堵芯有通气孔(通孔气有特殊作用,后面讲),某个吸盘位在空吸时(没有吸到物品时)单身阀堵芯会在负压情况下被吸起堵塞吸盘气孔,实现不漏真空的效果(但不是完全不漏)。刚才提到单身阀堵芯有通气孔,这个气孔的作用就是在当吸到物料时(吸盘与物品表面形成密闭空间),这个气孔便成为平衡这个密封空间与真空源的通道,当密封空间的负压达到一定程度,单向阀堵芯受内部复位弹簧的作用力下完全打开。
即是,吸盘组某个吸盘位没有吸到物品时,并不是完全密封的,单向阀堵芯的通气孔是存在漏气的(这是设计范围内的)。

网友:
受教受教,感谢各位

网友I(2018-06-02):
引用 网友E:
区别于普通橡胶吸盘,海绵吸盘主要用于吸取凹凸不平面,海绵的厚度有20mm,允许被吸取产品表面凹凸在10mm左 ...

如果工件上有镂空的地方,能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工件上有镂空的地方,能吸么?

看镂空面积有多大的,因为我们这款海绵吸盘目前是不带单向阀的,所以要求海绵吸盘吸附面积要在80%以上才可以

网友(2018-08-09):
我是来点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分路控制吧,有多个电磁阀来控制这些吸气口,当对应的吸气口检测到有产品时,对应的电磁阀就会动作。 ...

网友(2019-02-21):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单向阀的话怎么实现,按照逻辑应该是气流无法向内流,以保持真空,但是这样其他需要吸料的气口如何 ...

就是普通的单向阀么,即便是不吸空的部分也会有一些流量存在的,怎么会吸起来呢,

网友:
我来大胆猜测一下,这个东西应该是很简单才对,工厂生产最怕复杂,复杂了就容易坏。
如果所有吸气口下面都没有重物,都是空的,相当于没有载荷,快速流动的空气会推动一个很轻的阀片堵住吸气口(阀片中心有个很小的通气口),这样空载时所有阀片都把气口堵住了;
当某个吸气口下面有个物体时,比如放了一个杯子,海绵有一定的密封作用,虽然阀片堵住的吸气口但是因为中间有个很小的孔所以杯子内部还是会产生负压,负压到一定程度吸气口压强和杯子的负压相等,阀片就掉落,这样增大吸气速度可以保持重物不掉落,释放的时候停止吸气就行了

网友:
SMC有一种真空逻辑阀,就是用在这个地方的。

网友(2019-03-24):
很好奇,具体结构形式与原理,谁能普及一下

网友(2019-06-05):
引用 网友E:
我家也做真空海绵吸盘,也有单独的海绵,海绵可以定制

我需要一个比较大的真空吸具,你公司如果能定制,请加我微信18102422210

网友(2020-06-17):
有个单向阀或者钢珠之类的,常见拆码垛使用钢珠(不同供应商珠子材质不同),没有吸附东西的区域,钢珠会被当做物体吸起,堵住真空孔,形成真空

网友:
真空逻辑阀,或者用很多电磁阀控制的。

网友:
   如附件这是我买了一个海绵吸盘然后拆掉,仿制作了一个海绵吸盘,用来吸取1.5kg产品效果较原装差一点,还是可以吸起来。没有什么单项阀,但是真空型腔与海绵的型腔之间的孔很小,只有0.5mm左右。所用的真空发生器与传统的比,流量要大很多倍。个人还是不明白原理,个人猜测应该是单个海绵腔体虽然破了真空但是0.5mm的孔还来不及传到另一个海绵腔体,真空发生器就把空气抽走了。

网友:
sorry,文字没发完。所用真空发生器流量较普通的大很多倍,个人猜测由于单个海绵腔体与绿色的铝板之间的孔只有0.5mm,所以破掉了的真空还没有来得及传递到另一个海绵腔体,就被真空发生器把空气抽走了。还望各位大神拍砖,指正。

网友(2020-09-29):
引用 网友H:
个人愚见,首先,海绵的漏气量肯定是经过校验的,即存在相应的漏气的情况下,确保一定的吸气量(真空流量) ...

感觉海绵作用是过滤作用,没有其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