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的角度问题

楼主(2015-07-05):
增大车刀前角为什么可以减少切削力,减小变形,较小的副偏角为什么可以减小副后面与已加工表面的摩擦,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较小的副偏角为什么可以减小副后面与已加工表面的摩擦
     你确定书上原文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较小的副偏角为什么可以减小副后面与已加工表面的摩擦
     你确定书上原文是这样的????

书上说在不引起那两个面剧烈震动和摩擦的条件下尽可能选择小的副偏,可以提高表面粗糙度,但过小会导致副后面与已加工表面震动和摩擦,影响加工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