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监测并控制液压缸活塞杆伸出位移的常用方法有哪些?

楼主(2015-07-05):
如题。。。。。。。。。。。。。。。

各位大侠:能够实时监测并控制液压缸活塞杆伸出位移的常用方法有哪些?哪里有产品?

网友A:
当然是加位移传感器了。可以用拉线编码器,可以满足0.1mm的精度

网友:
不过如果要控制,那你得用比例阀或者伺服阀控制了,要求不高可以变频泵控制

网友:
你的液压缸位移行程是多少?
有种位移传感器可以实现的,精度很准确,可以精确到0.0001inch.
工作原理是将电势差转换成位移值。

网友:
方法有很多,只是成本与精度不同而已
楼主想要什么精度等级的?

网友:
比例阀加位移传感器,并且活塞杆伸出的位置也可调

网友:
油缸动作位置精密控制一般成本较高,精密的有位置传感器加伺服阀的闭环控制系统和位置传感器加比例阀的开环控制 ,精度一般能达到0.01,如要求不高可用编码器。

网友B:
外置式: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拉线式位移传感器,精度要求高可以用光栅尺。
内置式:主要为磁滞伸缩式缸内位移传感器。
如果油缸行程不大,也可以用LVD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置式: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拉线式位移传感器,精度要求高可以用光栅尺。
内置式:主要为磁滞伸缩式缸内位 ...

我们公司用的是外置式,位移传感器的精度是1mm,光栅传感器的精度是0.1mm,力士乐的样本上有详细的控制说明

网友(点评):
光栅尺的精度到um级,0.1mm的光栅你可以扔了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行程150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用的是外置式,位移传感器的精度是1mm,光栅传感器的精度是0.1mm,力士乐的样本上有详细的控制说 ...

内置式相对设计麻烦,而且受空间安装的限制,贵公司用的哪家的外置式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加位移传感器了。可以用拉线编码器,可以满足0.1mm的精度

精度不高,1mm精度就满足

楼主:
液压缸为水平底部法兰连接方式,液压缸沿竖直滑轨上下移动,所以加装位移传感器只能从侧面,不知哪种更便于安装,占用空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加位移传感器了。可以用拉线编码器,可以满足0.1mm的精度

液压缸行程为150mm,譬如让活塞杆外伸到100或120mm停止,精度不高,仅加拉线编码器可以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内置式相对设计麻烦,而且受空间安装的限制,贵公司用的哪家的外置式传感器?

液压缸行程为150mm,譬如让活塞杆外伸到100或120mm停止,精度不高,仅加拉线编码器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置式相对设计麻烦,而且受空间安装的限制,贵公司用的哪家的外置式传感器?

我们用的是HYDAC的,用位移传感器是因为限位是硬限位,不需要太高的精度。
用光栅是因为有个插装阀制动的问题,需要控制制动行程,要求也不是太高,所以0.1mm也就够了。
论坛上有力士乐液压培训的教材第一册,你去下载下来看看把,第317页开始讲的是比例阀的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压缸行程为150mm,譬如让活塞杆外伸到100或120mm停止,精度不高,仅加拉线编码器可以吗

需要控制器来控制电磁阀。比如编码器信号输入PLC计数,设定不同速度下的提前量,在负载变化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可以实现比较准确的准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