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阀和减压阀的疑问

楼主(2015-07-06):
先导式溢流阀在溢流时先导阀芯是不是一直处于打开状态?还是说主阀芯打开溢流后它就关闭了?
先导式减压阀在正常工作时先导阀芯是不是一直处于打开状态?还是说主阀芯移动调压稳定后就关闭了?

网友:
楼主多看书啊,分析这类阀的动作过程需注意一点:液体流经小孔时会产生压力损失,注意“流”哦要动起来的。

网友A:
先导式溢流阀溢流时先导阀芯一直处于打开状态,主阀芯也处于打开状态
先导式减压阀当入口压力高于调定压力时,先导阀芯开启,主阀芯(减压口)关小,开始减压,出口压力等于设定值。
当入口压力低于设定值时,先导阀芯关闭,主阀芯(减压口)全开,无减压作用,入口压力等于出口负载。
先导式阀的设定压力都是去调节先导阀芯弹簧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导式溢流阀溢流时先导阀芯一直处于打开状态,主阀芯也处于打开状态
先导式减压阀当入口压力高于调定压力 ...

谢谢。那就说先导减压阀的第一种情况:进口压力大于调定压力时,主阀芯调整完后,先导阀芯是继续开着的还是关闭?

网友B:
减压阀不工作时开口就是打开的,常开的,溢流阀则是常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压阀不工作时开口就是打开的,常开的,溢流阀则是常闭的

调谢谢。我想知道的是先导阀芯在各阶段的启闭状态。不是主阀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就说先导减压阀的第一种情况:进口压力大于调定压力时,主阀芯调整完后,先导阀芯是继续开着的还 ...

应该说我之前的回复不完全正确,减压阀有好多种,以液压课本最常见的先导式定出口值减压阀来说:
1.当出口压力(负载)小于设定值时,先导阀芯关闭,主阀芯(减压口)全开,没有减压作用,阀的入口压力等于负载。
2.当出口压力(负载)大于设定值时,先导阀芯持续打开,主阀芯(减压口)部分关闭,减压作用将阀出口处的压力减小为设定值。
这种是属于出口调定的减压阀,把出口油引入阀内,当其压力开启先导阀芯时,由于油液是先经过主阀芯的,其通过节流孔的节流作用会使主阀芯上下腔压差不同,从而使主阀芯部分关闭开启减压作用。这种减压阀的先导口都是要单独回油箱的,接管时要注意。我之前的回复没考虑到还有定比和定差减压阀,叙述不完全,抱歉啦!

网友:
话说先导阀芯是那一块呢。求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说我之前的回复不完全正确,减压阀有好多种,以液压课本最常见的先导式定出口值减压阀来说:
1.当出 ...

大哥,关键是主阀芯调整开口使出口压力达到设定值之后,先导阀芯是不是会关闭?

网友(点评):
先导阀芯持续开启啊!说了呀!只要阀开始减压过程,先导阀芯就会持续开启

网友(点评):
当主阀芯关小减压作用加强,出口压力为设定值时,减压阀阀芯就不动作,先导口就关闭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哥,关键是主阀芯调整开口使出口压力达到设定值之后,先导阀芯是不是会关闭?

那就是说减压过程开始时,先导闷芯开启,到出口压力稳定为设定值时,先导阀芯就关闭,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