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槽刀夹铁屑,老是断刀?求助!!!

楼主(2015-07-06):
斜轨数控车床,做内孔切槽,槽刀老是夹屑断刀杆,材料是304不锈钢,切槽转数500,走刀进给量0.03,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不断刀?

网友:
用在冷却液边上加上气枪,正压或负压

网友:
降低转数,减小进刀量。

网友A:
这个和刀杆的大小,槽刀宽度,转速,切削量,进刀方式,多有关系的!

网友B:
每次切深少点,一层一层的切到深度,,再光一刀。如果还不行,就切几层退刀出来,清下铁屑,再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切深少点,一层一层的切到深度,,再光一刀。如果还不行,就切几层退刀出来,清下铁屑,再切。

304不锈钢切槽刀转数和进给量一般在多少?我用的是3mm的内孔切槽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刀杆的大小,槽刀宽度,转速,切削量,进刀方式,多有关系的!

我用的是内孔切槽刀,刀杆直径是20mm,槽刀宽度是3mm,转速500,请问需要怎么改进?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304不锈钢切槽刀转数和进给量一般在多少?我用的是3mm的内孔切槽刀。

槽多深,多宽,孔多大,给个图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内孔切槽刀,刀杆直径是20mm,槽刀宽度是3mm,转速500,请问需要怎么改进?谢谢!

不锈钢遇热有一定粘性,冷却液要留意,转速再慢一点。刀杆20mm转速250差不多了,这样应该会好点,切槽的话用g75循环,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