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轮与导轨磨损,求分析

楼主(2015-07-06):
求大神帮忙分析下。滚轮与导轨的硬度相当,一次工作有6只摆臂参与运动,6个滚轮高点不会完全相等,但相差不超0.05mm。运行没几回合,出现磨损痕迹,从导轨面上看,磨损是不连续的,滚轮在运行中有脱离导轨面的现象,且滚轮表面与导轨实际接触的线距离只有1/3。现在想问问,是不是这种不能一直贴合导轨面的运动是造成这种磨损现象的主要原因?谢谢。。。

网友A:
滚轮的硬度是多少?导轨面是下面那个架子焊后加工再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轮的硬度是多少?导轨面是下面那个架子焊后加工再磨的吗?

滚轮硬度HRC60,跟导轨硬度接近的,导轨安装好后再平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