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知道!!用普通马达怎么控制它的角度

楼主(2015-07-06):
有没有大神知道!!用普通马达怎么控制它的角度3 q" `! M( l( W; T

网友:
不明白你要问什么,表述的太简单了

网友:
慢速的见过,建立一个圆周上的等分点用感应器感应,到点就停

网友:
速度慢,精度要求不高,可以加装感应的,不然你就要用步进或伺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