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车球模能达到多大的精度?

楼主(2015-07-06):
数控车床车球模能达到多大的精度!

网友:
尺寸精度3丝以内

网友:
加工精度应该跟设备精度,刀具,人员技术,工艺,零件结构等条件有关系

球模是什么东西?

网友:
我觉的如果你选材真确,刀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应该主要看你设定的刀尖圆弧补偿是否和刀片一致。设定正确的话精度应该能达到车床的要求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