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RV减速机的差距在哪?

楼主(2015-07-06):
国内的RV减速机与国外的RV减速机的差距在哪呢?在轴承、轴这些重要部件的加工精度吗?

网友:
精度 可靠性 上面都不是很好

网友:
寿命,可靠性

网友A:
应该是那n条曲线所接合的齿型吧,你照着描都描不出的。还有材质和表面硬度热处理方法,人家几十年的努力可不是我们几年努力就能接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那n条曲线所接合的齿型吧,你照着描都描不出的。还有材质和表面硬度热处理方法,人家几十年的努力可不 ...

他们一般是用什么材质呀?国内外用的材质都不一样吗?还有表面硬度的指标应该也是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加工精度,装配技术水平,质量管理水平。

国内也应该用同样的材料吧?是否是热处理方面的区别导致最终性能差别较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