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化能提耐磨性?

楼主(2015-07-06):
以下是非涂装磷化的作用:
  2)非涂装磷化的作用
  ①提高工件的耐磨性。
  ②令工件在机加工过程中具有润滑性。
  ③提高工件的耐蚀性。
请问:
①、②这两个如何理解?磷化膜是软的,如何提高耐磨性?又和润滑性有啥关系?

网友A:
磷化后形成的磷化膜具有显微空隙结构,其吸附机物的能力很强,所以磷化后零件浸油一段时间可以提高零件耐磨性的,当然如果你做冲压件胚料磷化浸油后润滑效果当然很好会提高磨具寿命的, 另外磷化膜本身也可以吸收一部分机械负载防止摩擦副熔接

网友:
变成多孔性结构,要与润滑结合,特别是固态润滑。

网友:
二楼正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磷化后形成的磷化膜具有显微空隙结构,其吸附机物的能力很强,所以磷化后零件浸油一段时间可以提高零件耐磨 ...

“其吸附机物的能力很强,所以磷化后零件浸油一段时间可以提高零件耐磨性的”这个怎么理解。。。吸附机物??为啥要浸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吸附机物的能力很强,所以磷化后零件浸油一段时间可以提高零件耐磨性的”这个怎么理解。。。吸附机物 ...

正如灰铁具有优良的减磨性一样并不是其本身材料优良而具有良好的减磨性,而是其表面有许多藏石墨的微观凹孔,浸油后油就会藏在这些小凹坑里,当两摩擦面接触并有正压力时,这些凹坑里的油机会吧两摩擦面隔开形成油膜,可能是流体摩擦亦可能是边界摩擦,总之会降低材料的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