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零件和齿轮的图纸标注

楼主(2015-07-06):
毕业以后一直没有在大型工厂带过,很多设计零件都是外协加工,在标注图纸遇到很多问题,特向大家请教:问题一:轴类零件需要标注圆柱度和圆跳动公差吗?翻看很多书籍和图纸 ,有的标注有的不标注,请大家指教,轴一般我设计的精度不是很高的,一般就是有的地方加轴承,有的是传递动力的,但也不是精密仪器上用的,精度等级也就用8或者7
问题二:与轴承配合时,轴和孔的公差到底怎么给,假设轴径10MM,按国标GB/T275-93给H7/h5,因为不是重载荷  ,也没有冲击;对吗?
问题三:轴类零件的热处理怎么给?材质按45钢,轴直径4-30MM之间,长度也就10-100MM;要是调质,单位是HRC还是HBS,要是淬火,硬度能达到多少 ,什么时候需要淬火?
问题四:齿轮的热处理怎么给,假设材质为45钢,我看有的是调质就完事了   有的需要渗碳?
问题五:我总感觉外协厂家没有按我的图纸下料,材料7A04硬铝,厚度10MM。长度400MM,宽200MM,中心固定,我就把这个件给压弯了,本人劲非常小,25KG扛起来吃力。7A04有这么软吗?铝合金阳极氧化,图纸标注氧化层厚度吗?要是不标注,有些轴承孔怎么办?
请大家答疑解惑,十分感谢

网友A:
1.标注同轴度,端面跳动就可以
2。具体的配合查手册,再结合具体的过盈量看否能装进去
3.需要结合具体的工况吧,用功率校核轴经的时候,不同的热处理的材质系数不同。
4.基本同上,需要校核
5.可以做个有限元分析,看有没有那么大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标注同轴度,端面跳动就可以
2。具体的配合查手册,再结合具体的过盈量看否能装进去
3.需要结合具体的工 ...

感谢回复,有限元我分析了,结果是不会变形那么大,哎,也不能拿去化验,真是让人无语

网友B:
为什么不能拿去化验?

其实不化验,硬铝也是能鉴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能拿去化验?

其实不化验,硬铝也是能鉴别的

外协是关系户,单位也没人认识到材质不对,我也没证据,只是感觉,就算我有证据,对我一点好处没有,最终吃亏还是我,你说能把我图纸明明标注7A04的图纸,干成钢(具体钢材质不明,但也就是45或者Q235)件的,明明倒角0.5,就是不倒角,明明要求去毛刺,就是不去的外协厂家  你有什么办法

网友:
回答一:楼主是否知道形位公差的意义?或者说你标注的图纸是否能够达到你的目的?跳动不良,装配会不会出问题,机器运转会不会出问题?你要达到你使用的目的,关键配合位置没严格的形位公差约束,加工出来的东西你能用么?
回答二:轴承配合请阅读轴承样本,不同行业,不同载荷,不同精度,不同的轴承的配合都不一样,看看书,不难
回答三:请楼主先学习一下什么是火?四把火都是干啥的?懂了四把火,自己计算过轴的强度,你应该就懂了
回答四:同上,算算齿轮,学学火
回答五:如果你是小公司,你图纸标注详细是好的,无论是什么技术要求,都要写出来

楼主,其实我以上说的都是废话,看书吧,我觉得本科的书就够你看2年了
有些东西无论大厂子还是小厂子,都不会教给你的,有些东西是咱们行业的基本功,应该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