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调,活化,去氢,钝化,封孔处理疑问

楼主(2015-07-06):
1、表调,活化,去氢,钝化,封孔。。。这几个是通用性的么?是不是磷化、阳极氧化、电镀等等都可以适用?
2、另外,钝化和封孔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
看你最近在论坛上的问题很多?也是看的很多表面处理的知识?

只是问的问题很多在书上或者网上都可以找到相关解释,然后表面处理和材料学是密切相关的,

很多工艺在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成型方法上其实是相差比较大的

还有,很多书上介绍的都会比较过分一点,就是有点过分强调该工艺的作用,这个需要注意的

网友A:
1、表调,活化,去氢,钝化,封孔。。。这几个是通用性的么?是不是磷化、阳极氧化、电镀等等都可以适用?
2、另外,钝化和封孔的区别在哪里?&

表调: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表面调整,通过药品来调节表面的状态,使其达到能够更好的进行后续加工,例如,阳极,磷化等等
活化:主要是指使用浓度较低的酸或者碱来清理进行或除油除锈的工件,使工件表面的轻微锈迹能够得到去除
去氢:是指在电镀等等工件阴极反应或者酸洗等制程,工件表面析出氢气渗透到工件内部导致可能产生氢脆问题而采用的一个工艺
钝化:是使用化学或者电化学方法在工件表面形成氧化膜或者其他膜层,以降低金属的腐蚀速度
封孔:目前这个工艺的说法大部分是用在阳极上,因为阳极膜本身是微孔状的,吸附能力很强,不采用封孔工艺会降低阳极的耐磨性,耐蚀性,抗污性能等等

这些工艺都是电镀,氧化,磷化等等工艺过程中的特定称呼,而且针对不同的基材,会有不同的药液配比,没有什么相互适用一说

以上,其实深入的看书都可以获得,不同的名词在不同的工艺中的说法一般还是比较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表调,活化,去氢,钝化,封孔。。。这几个是通用性的么?是不是磷化、阳极氧化、电镀等等都可以适用?
 ...

磷化之后也要封孔吧?而且封孔一般是 热水封孔用得最多吗?

网友(点评):
磷化之后我们不会叫做封孔,一种是浸油处理,另外一种是皂化处理,你可以理解为封孔也可以,但是我们称为皂化,每一种说法都会有原因,不会无缘无故就起个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表调,活化,去氢,钝化,封孔。。。这几个是通用性的么?是不是磷化、阳极氧化、电镀等等都可以适用?
...

你的意思是:
表调:几乎所有的表面处理、电镀都可以表调了?
活化:只要有除油除锈后,都可以进行活化了,也就是几乎所有的表面处理、电镀都可以活化了?
去氢:所有的电镀都需要去氢?
钝化:是不是所有的金属都可以进行钝化?
封孔:只要膜是微孔的,都可以了?也就是可用在磷化和阳极氧化上了?

求解释 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
表调:几乎所有的表面处理、电镀都可以表调了?
活化:只要有除油除锈后,都可以进行活化 ...

不是这些工艺用在哪里,是你想反了

是电镀需要活化

磷化需要表调

阳极需要封孔

你弄颠倒了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