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缸套铸铁材质为啥不要镀铬?

楼主(2015-07-06):
汽缸套铸铁材质为啥不要镀铬?而,钢质的要镀铬,为什么了?
是不是因为铸铁的硬度比钢的要高?

网友:
楼主“铸铁的硬度比钢高”的推断从何而来?白口铸铁吗?楼主还是考虑摩擦副的材料特性和组合吧

网友:
铸铁表面存油的性能比钢好,另外,铸铁缸套的发动机,或者是低速,或者是中小功率,

用钢套的,都是中速以上的大功率机器,必然舰船的一些高速机,是钢套的

网友:
铸铁表面存在微孔,它能储存润滑油,减少磨损,电镀之后就没有这样的好处了

钢制气缸没有这样的优势,为了减少磨损,要尽可能提高表面硬度,增强其抗磨能力。

还有直接用ADC12铸铝做缸体,不镶缸套,内壁镀铬,但铝的热变形比较大,缸体结构不太规则时,变形量会超出预期,活塞运行会造成缸体损伤,目前直接铝缸用的还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