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零件,请各位指点加工工艺,谢谢!

楼主(2015-07-06):
各位老师好:
       我是机械设计新手,向大家学习,望不吝赐教。如图零件,能请各位指点加工工艺吗?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零件没什么工艺难点啊,无非就是铣面划线打孔,貌似还少几个尺寸啊

网友:
用数显的小铣床摇到位置打孔

网友:
用一个大侠的话,就这样一张完全看不出是什么的图纸,你们就敢评估工艺了,能确定是什么东西吗? 哈哈

网友A:
楼主起码得说下材料厚度,需不需要热处理吧,而且图中好像还有2孔没标尺寸。

网友:
没毕业的穷学生,表示不知道小孔位置怎么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起码得说下材料厚度,需不需要热处理吧,而且图中好像还有2孔没标尺寸。

这样的图纸,应该不能直接认为是一块小板上打几个孔吧

网友B:
小孔坐标和精度和其它尺寸的公差表,工件厚度,材质,硬度要求,工件加工数量,这些基本要素要提供完整,才能给出最合理的工艺

网友:
先不说怎么加工这个零件,楼主你最好检查一下你这个零件图纸上面的错误有多少。

网友(2015-08-07):
那两个销孔吗?尺寸没给

网友:
不用回复

网友:
发回学校从新学过制图在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孔坐标和精度和其它尺寸的公差表,工件厚度,材质,硬度要求,工件加工数量,这些基本要素要提供完整,才 ...

把条件分析透才能定位

网友:
新手过来看看

网友:
少很多的尺寸,很好编制工艺

网友:
大学刚毕业的,画个这么简单的图还缺这么多尺寸,拿到车间,师傅们不骂死你。
图纸错误有以下几点:1、不知道你是只截了这一个视图还是就一个视图,反正是没有高度尺寸;
2、两个小孔没有直径和位置尺寸;
3、因为没高度尺寸,孔是否通孔就不知道;
4、粗糙度没有标明是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