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总是从键槽处断裂,请教

楼主(2015-07-06):
轴总是从键槽处断裂,材质与热处理均没有问题。是哪些原因引起的,能否描述断裂的现象与原因
用的时间也不长,应该不是交变应力引起的疲劳破坏吧

网友:
上图啊   看看论坛之前别人是怎么提问的  上图

网友:
严重怀疑应力集中。

网友:
  莫非小于5mm了?

网友(点评):
hc2003, 我最近看到一本机械设计应该避免的结构,有这个...我现在不是做设计的,正在学习,具体疑问不会回答...

网友:
键槽底部加圆角,用圆盘铣刀加工键槽;这些举措都是降低轴上应力集中;还有个就是粗糙度度控制好。

网友:
估计是应力集中

网友:
应该是应力集中导致的

网友:
应该是应力集中吧,轴肩和键槽根部两处应力集中源汇聚在一起了,轴肩和键槽根部的距离是有要求的,不能太小

网友:
把载荷和轴径说出来,没准就是你强度不够!

增加键槽比光轴强度差非常多

网友:
一般是应力集中

网友:
热处理方面真的没有问题么》? 我表示怀疑' i: }2 J# h! `

网友:
除了以上说的还要检查轴安装是否同轴等问题。

网友:
弄反向键槽试试?

网友:
校核了没有,校了再说其他的,再有把图片发上来

网友:
应力集中

网友:
键槽尺寸是按标准走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