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考题考倒一大片人!(续)

楼主(2015-07-06):
原题:Z1=80为太阳轮固定不动,Z2=40为行星轮齿固定在连接架上!请问连接架每转动一圈!Z2转动多少圈?

注:原题只说Z2转了多少圈,没说相对于哪个基准,回复的答案多样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540&extra=page%3D1/

如题目变为:

Z3=160为内齿轮固定不动,Z2=40通过轴承固定在连接架上!

请问连接架每转动一圈!Z2自转动多少圈?

网友A:
我个人认为转动2圈,因为你说太阳轮固定不动,行星架带动行星轮转动和内啮合的齿轮是一个道理
第二题依据第一个我的想法,转动4圈

补充内容 (2015-7-7 19:49):
过程就是我上面的想法

网友(点评):
请写出过程证明你的认为

网友(点评):
请看一下内外摆线的定义,去证实想法是否正确

网友:
。。乍看以为诈尸了。大侠,搬运就好好搬,最起码不贴图把题目写清楚了。啥是Z=160?这个Z是啥? 另外,原题不就是Z2通过轴承固定在机架上吗?

网友(点评):
乍看以为诈尸了?怎么回事?写成Z3=160个齿可以了吗,

网友B:
自转4圈+公转1圈

网友(点评):
能把自转、公转圈数的定义先明确一下吗

网友(点评):
哦,改成内齿轮了,那应该是Z3=120。上个图能死啊!!!

网友(点评):
160/40=4-1=3

网友(点评):
内圆的以前真没算过

网友(点评):
凭直觉应该是5?

网友C:
意思只是让你上个图,另外,这个题目大侠可以去翻翻,续四都出过了,所以说你这乍看像是诈尸。

不用算了。还是3圈,也不同数什么公转自转。Z2轮圆心运动距离依旧是120, 120/40=3。还有楼上那位,内接滚动就算那么数也是所谓的
自转-公转。唉。

网友(点评):
因为所做产品中有一机构的动作和行星机构类似,所以注意到那个好多页的原帖,也看了大侠的回帖。有点纳闷: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不用简单的方法说清楚,如果明白自转的定义就都明白了吧

网友(点评):
纯粹的思维误区,其实跟定义没什么关系。

网友:
手机照片了一个计算过程,无奈整了半天发不上来

网友(点评):
转化为定轴轮系,传动比等于齿数比,3转一圈,2转4圈

网友D:
一看这么眼熟,看了一下时间确定不是以前的帖子,这是我以前做的的动画可供参考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page=77#pid3030626

网友(点评):
动画做的不错,特别是带上那根从圆心的引线,让人看得更清楚了,如引线从一个水平方向再回到相同的方向为自转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思只是让你上个图,另外,这个题目大侠可以去翻翻,续四都出过了,所以说你这乍看像是诈尸。

不用算了 ...

(纯粹的思维误区,其实跟定义没什么关系)---哪里的误区,请大侠明示

网友(点评):
你习惯性的认为从起始啮合开始到下一次两点啮合为一圈。所以,你绞尽脑汁,重复半天,总是数不对。这就使思维误区。

网友(点评):
大侠从哪一点看出总是数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这么眼熟,看了一下时间确定不是以前的帖子,这是我以前做的的动画可供参考http://www.cmiw.cn/forum.p ...

有大侠直观的动画,再看一下内外摆线的定义,对自转角就更清楚了。(一下内容来自百度百科)
外摆线
定义:当半径为b的圆沿着半径为a的定圆的外侧无滑动地滚动时,动圆圆周上的一点p所描绘的点的轨迹。
在以定圆中心为原点的直角坐标系中,其方程为
x=(a+b)cosθ-bcos[(a+b)θ/b];
y=(a+b)sinθ-bsin[(a+b)θ/b];

内摆线

定义:当半径为b的圆沿着半径为a(a>b)的圆的内侧无滑动滚动时,动圆圆周上一点p的轨迹。
在以定圆中心为原点的直角坐标系中,其方程为
X=(a-b)cosθ+bcos[(a-b)θ/b];
Y=(a-b)sinθ-bsin[(a-b)θ/b];

想一下:(a+b)θ/b代表哪个角度,这个清楚了,自转多少圈也清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转动2圈,因为你说太阳轮固定不动,行星架带动行星轮转动和内啮合的齿轮是一个道理
第二题依据第 ...

请看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中的摆线,两圆弧存滚动时相应圆弧所对应的圆心角都能算出来。外摆线算滚动圆自转角度是要加;
内摆线要减去一个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转4圈+公转1圈

(凭直觉应该是5?)
直觉很重要,当直觉和解析几何的结果统一了,心里就明亮了。
看在定义与特性栏中说到:当a趋于无穷大时,摆线转化为平摆线。车轮在平路上滚动可以近似看做平摆线,上坡、下坡就有点和内外摆线相似了。

网友(2015-10-16):
设n2为行星轮转速,n3为内齿轮转速,nh为行星架转速。 则有  (n2-nh)/(n3-nh)=z3/z2——(1)   n3=0——(2)
联立(1)、(2)解得:n2/nh=-3 (负号表示n2与nh旋转方向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