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E工程图中怎样显示基准?

楼主(2015-07-06):
   大家好,本人新学ProE,弱弱问大家一句。工程图中怎样创建基准?我点【显示模型注释】没有可直接选用的基准,请问创建基准前是不是要做一些准备工作。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买本书来学吧

网友:
1、三维空间里面 插入 注释基准目标
2、制图模块   显示模型注释  把轴线啥的勾选显示,左边模型树里面可以到轴的默认名字A_1啥的,右键,属性,改名字,然后照菜单选就是了;
图就不截了,家里电脑没pr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