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用CAD排料,请教

楼主(2015-07-06):
  请问下我在CAD上排料 水刀切割的程序   27000个小孔  请问下在CAD上面排能 批量选择吗  怎么选???

网友:
会不会卡死

网友:
不知道你想干什么,cad选择可以用qselect命令通过颜色,线型,图层等属性分开选择,也可以同lisp编写小程序,控制位置,半径等。

网友(2015-08-06):
阵列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