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材料本身的内应力,请教

楼主(2015-07-06):
比如说分度盘,如果是一整个圆盘的话可能会变形,那如果我把没用的地方铣成槽,同时对应各个工位形成加强筋,这样既减轻重量,还消除了转盘的内应力,是不是会更好呢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加工的工时费用大于热处理消除应力的费用

网友A:
增加高温回火10小时

网友:
定性处理

网友:
时效处理啊,,,,简单快速的方法一般是热处理。。。据说最好的方法还是自然时效。。。自然放置一段时间,,听说德国有的机床床身会自然时效很多年来消除应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加高温回火10小时

高温时多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