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构该怎么改,选啥材料,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5-07-06):
已经做好的机构如图所示,动作为:

上压嘴不动,下压嘴有两端气缸打开,然后纸板从上下压嘴间通过,上下压嘴压紧,切割。现在的问题是压嘴无法压紧纸板,压嘴变形,无法切割(压嘴的长度有600,是20*20*3角钢加工出来的,

注:纸板规格为,300*300,400*400,500*500,厚度从0.5到2.0之间)。现在我想的是把两个气缸往中间靠近,上压嘴材料加厚到6MM,还是做成角钢状态。

请求大神帮我分析,或者指导我该怎么做?

谢谢。

网友:
无图啊,如图的图呢,图呢,图呢

网友:
没看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