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学习5-19节的智能尺寸,制作一个平键,求助

楼主(2015-07-06):
我正在学习5-19节的智能尺寸,制作一个平键,最后一步拉伸没法输入方程式,求解决方法。这是视频截图。第一张是视频中的,第二张是我做的

网友A:
你得先设置全局变量,然后才能在尺寸输入框中输入与全局变量相关的方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先设置全局变量,然后才能在尺寸输入框中输入与全局变量相关的方程式。

设置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设置了

绘制草图没问题,拉伸就不行了

网友:
设置了全局变量是可以在特征里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先设置全局变量,然后才能在尺寸输入框中输入与全局变量相关的方程式。

已经解决了。先随便输入个数值完成特征创建,再在设计树中点一下这个特征,会有尺寸显示,双击尺寸修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