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材的焊接,请社友们推荐比较简便可靠的焊接方式

楼主(2015-07-06):
有一个用45#钢板材,由螺丝连接起来的方箱型的结构,需要焊接加强。
结构的外形尺寸160*160*160,焊接后调质,在两侧45MM厚度的板材上镗110MM的轴承孔。
请社友们推荐比较简便可靠的焊接方式,以及所需的器材和焊料。
对于焊接开裂,什么方式防止?

先谢谢!

补充内容 (2015-9-7 17:58):
汇报一下最后施工的情况:
没有预热,507焊条交流焊机(受条件限制,飞溅很大),焊接后埋进保温砂。24小时后取出,还保持100度以上的温度(没有具体测量,估计)。3天后正火,机加工。

网友A:
我们这边用507焊条 焊前预热 焊后保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边用507焊条 焊前预热 焊后保温

谢谢!
你们采用什么方式预热的啊?预热温度是多少?
保温又采用什么方式?
还有,是用直流焊机还是交流焊机呢?
我们的焊工没有相关经验,想用氧气焊炬预热。用石棉包裹保温。

网友:
百度上搜的:
45钢是GB中的叫法,也叫“油钢”,含碳量0.45%左右,属中碳钢,硬度不高。市场现货热轧居多;冷轧规格1.0~4.0mm之间。

常用中碳调质结构钢。该钢冷塑性一般,退火、正火比调质时要稍好,具有较高的强度和较好的切削加工性,经适当的热处理以后可获得一定的韧性、塑性和耐磨性,材料来源方便。适合于氢焊和氩弧焊,不太适合于气焊。焊前需预热,焊后应进行去应力退火。

可用于一般的轴件,连轴器,模具模板等等,焊接方法很简单,焊接性能中等,需要焊前预热100-200度,焊后保温 焊接表面不干净或有杂质都有可能引起开裂,还有可能焊接件过厚时需要开大一点都楔槽,否则也会开裂。

焊接性与钢的含碳量有关,含碳量越低,可焊接性越好;
20号钢含碳量万分之二十,45钢含碳量万分之四十五,所以20号钢焊接性能更好。一般45#钢和20#钢焊接的话,部件的话选择J507或者J472 焊条手工电弧焊即可,拘束度较大的情况下焊接后要进行焊后去应力热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你们采用什么方式预热的啊?预热温度是多少?
保温又采用什么方式?

采用直流反接电源,焊条要烘干,用火焰加热到 200℃左右,焊后可以用石棉保温
其实看着你这个看着不大,应该没什么大的要求的

网友:
百度上搜的:

一、预热
预热有利于减低中碳钢热影响区的最高硬度,防止产生冷裂纹,这是焊接中碳钢的主要工艺措施,预热还能改善接头塑性,减小焊后残余应力。通常,35和45钢的预热温度为150~250℃含碳量再高或者因厚度和刚度很大,裂纹倾向大时,可将预热温度提高至250~400℃。
若焊件太大,整体预热有困难时,可进行局部预热,局部预热的加热范围为焊口两侧各150~200mm。
二、焊条
条件许可时优先选用碱性焊条。
三、坡口形式
将焊件尽量开成U形坡口式进行焊接。如果是铸件缺陷,铲挖出的坡口外形应圆滑,其目的是减少母材熔入焊缝金属中的比例,以降低焊缝中的含碳量,防止裂纹产生。
四、焊接工艺参数
由于母材熔化到第一层焊缝金属中的比例最高达30%左右,所以第一层焊缝焊接时,应尽量采用小电流、慢焊接速度,以减小母材的熔深。
五、焊后热处理
焊后最好对焊件立即进行消除应力热处理,特别是对于大厚度焊件、高刚性结构件以及严厉条件下(动载荷或冲击载荷)工作的焊件更应如此。消除应力的回火温度为600~650℃。
若焊后不能进行消除应力热处理,应立即进行后热处理。

网友B:
话说:鉴于国内的工程质量,做设计的很少用45#钢焊接的。Q235A不可以吗?

网友:
45钢是中碳钢,焊接性能不怎么好,如果条件允许还是用Q235或者Q345替代,强度上也相去不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直流反接电源,焊条要烘干,用火焰加热到 200℃左右,焊后可以用石棉保温
其实看着你这个看着不大, ...

恩,图片中那个孔是安装液压缸拉杆的,会有8吨的拉力。且拉力会有一定的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鉴于国内的工程质量,做设计的很少用45#钢焊接的。Q235A不可以吗?

根据你的经验,你是否认同你搜索来的这些文字?
感觉又要预热,又要保温,又说焊接很简单,有点矛盾。
想比Q235,45#的成分稳定,后面的工艺可以相对稳定地控制。
掌控最后的产品稳定,是目的。
感谢你!

网友C:
45号钢,一般设计中,仅有在构件焊缝不受太大应力的时候才用,大多数设计,以保险起见,都使用螺栓连接。

网友(点评):
谢谢!不知这个应力大小是怎么界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45号钢,一般设计中,仅有在构件焊缝不受太大应力的时候才用,大多数设计,以保险起见,都使用螺栓连接。

不好意思,现在还没有人实验总结过具体数据,只是都凭经验。

网友:
45#,前几天看碰见别的厂家在研究65Mn热处理后,焊接裂纹的问题,他们也是各种百度,其实这事,你还是从身边人打听,找到焊接工程师,焊接技师,到现场了解后指导,我觉着这样比较靠谱。

网友(2015-08-26):
4#和6#的百度文件很详细可以参考。我想问一下的是能否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

网友D:
用碱性低氢焊条,焊前预热,焊后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碱性低氢焊条,焊前预热,焊后退火。

可以介绍一下预热的方式,预热的温度,退火的时机,退火的温度,退火的时长吗?

网友(2015-10-18):
干嘛非要用焊条焊呢?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非常方便啊。

网友:
焊接不是很懂,但是好像听说焊后不能调质啊亲。

网友(点评):
现在很多断章起义,很多胡说八道。“世界如此喧嚣,真相何其稀少”。

网友(点评):
个人感觉也许有些道理。调质就要淬火后高温回火,淬火由奥氏体转马氏体必然会发生体积变化,何况焊条的强度一般高于母材,临界冷却速度也应该有差别,可能会容易开裂吧。个人猜测,还望了解点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点评):
你的想法有道理。但楼主位的工件,完全可以调质。

网友:
都是高手,以后我也要搞焊接,不懂的时候再问问,希望大家及时回复!

补充内容 (2015-11-12 19:41):
Q345与45号钢拼焊15的板,具体有什么要求?想知道!

网友(2018-01-16):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2022-02-23):
您好 方便加个Q吗?1196735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