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45钢板需要热处理吗

楼主(2015-07-07):
看到一图纸上要求Q345需热处理,Q345不是低合金钢吗?为什么还要热处理?

网友:
热处理是改变金属材料机械性能的方法,是否需要热处理和采用什么热处理方式是与使用场合、工况以及加工方式有关,与材料本身没有多大关系,没有哪一种文件标准上说Q345不用热处理,所以不要轻易怀疑图纸

网友:
由于生产时对其成分没有严格的限制范围,所以热处理效果难以控制。
你们图纸中的热处理,很可能是类似去应力退火的要求?
但对其进行表面渗碳渗氮,效果是很明显的。

网友:
热处理分很多种,Q345属于低碳钢,热处理的底子不太好,不过一般焊接完后会去应力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