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未注公差和切线的疑问,越画图月困惑

楼主(2015-07-07):
越画图越发现有些问题不是很明白,向大家请教,请知道的指点一下,谢谢了

    第一,各位一般什么时候会用未注公差来作为技术条件,我发现这个未注公差对于车间来说,要不就不看,要不就说查起来麻烦,你直接标在尺寸上吧,各位在应用这一项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GB里或者相关手册里有没有具体的相关规定啊?

    第二,轴测图上折弯部分的过渡线该不该保留,一般平面图上是隐藏的,但不知道轴测图各位是保留还是隐藏,有没有相关规定?

网友A:
一般没有特殊尺寸要求就用未注公差,按国标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没有特殊尺寸要求就用未注公差,按国标走就行

问题是在很多地方GB是走不通的~

网友(点评):
国标都不遵守的公司没有任何继续工作的必要了。

网友:
一般我制图的时候,除了用来配合的尺寸和有特殊要求的尺寸需要标注公差外,其余加工尺寸都是按按GB1804-M来执行,只要对产品了解,不要产生干涉之类的就可以了。仅仅是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在很多地方GB是走不通的~

国标走不通的话 企业可以制定企业未注公差标准,这个跟行业有关系,一般企业标准都高于国家标准,关于如何制定需要企业标准化部门专门做公差分析了,如果尺寸有特殊要求最好单独标注,未注公差都是很宽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