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方法求助

楼主(2015-07-07):
如图是压力传感器,压力作用在盖板上,传感器用螺纹连接在尾部,空腔内灌油作为压力介质,有个小孔,灌满油后封焊。现在问题是怎样避免灌油时内部出现气泡,导致压力不准?或者怎样把气泡排出?

谢谢。

网友:
从盖板那灌油,待油从封口流出无气泡后焊,然后装好盖板。你那不焊用丝堵行不行?有油焊接能行吗?

网友(点评):
就是有油焊行不行的问题不好解决,准备试试

网友:
试试抽真空后灌油

网友:
@老鹰 我还没到权限加你为好友。

网友:
去看一下做隔膜压力表的怎么弄的

网友:
做成锥面的气泡能否排出去?

网友:
取消加油孔,直接从压力传感器安装孔加油,加满油后再拧上传感器,怎么样。

网友(点评):
不能确定他排完啊?

网友:
加个排气的油塞,类似消声器的可以拧紧的排气塞

网友(点评):
这个 原型是进口的 我们想山寨,他们是最后封焊的,所以在想他们是怎样排气泡的

网友:
从传感器那里灌油,再开个工艺孔,用来排气,排完气候再用丝堵堵住,焊接有油容易出问题!

网友(点评):
可不可以说下具体的排气方法啊?

网友:
从压力传感器进油,并增加抽真空

网友:
不可以一直浸没在油中完成装配么。。。

网友:
可先注油,油满后再用螺纹堵头堵住(螺纹可参考管子密封),再焊然后打磨平整。

网友(2015-10-07):
LZ进展怎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