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孔的孔距量规怎么设计啊,高手帮个忙

楼主(2015-07-07):
孔的位置为3点、6点、9点钟方向,到中心的距离都是43.82,3个孔为Φ2.1±0.1

网友:
我们都是直接卡尺量的。

网友:
先用通止规,测3个孔的大小是否合格。
至于孔的位置。我觉得给出的信息不完全,首先你说的3个孔中心距43.82,只能是理论尺寸,就是方框框起来的尺寸。
那实际这3个孔的位置度图纸中是如何定义的?
要定位置度,就必须先定基准,基准的定义,要根据装配要求来,如果实际装配是先靠面,就以面为基准,实际是直接套孔,就以孔的中心轴线为基准。

网友(2018-07-27):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