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调速阀样本上的曲线?

楼主(2015-07-07):
调速阀上的压力流量曲线如图所示,图上的0.2Q……25Q中的Q是什么意思?

随着进口压力的升高(32Q),阀的流量是减少的么?不应该稍有增加么?

楼主:
哦,第一个问题明白了,

网友A:
流量由流通面积和进出口压差决定,调速阀内含一个减压阀,可以保证压差不变,这样流量仅有流通面积决定,与负载变化无关。只有当进口压力升高到一定值时整个阀才能正常工作,即流量不随进出口压力变化而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量由流通面积和进出口压差决定,调速阀内含一个减压阀,可以保证压差不变,这样流量仅有流通面积决定,与 ...

谢谢您的回答。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曲线向下倾斜,而不是向上倾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曲线向下倾斜,而不是向上倾斜?

调速阀中的减压阀部分在动作的过程中阀芯的开口变化会导致阀芯弹簧力的变化,另外液动力也会出现变化。所以节流阀进出口压差只能保持基本不变,曲线向下或向上跟阀的具体结构有关,各家不同。要想精确只能使用电液比例流量阀,其检测量为出口流量而非压力差,这样会精确些。李壮云的第三版液压元件与系统204页对这个问题有相应的数学模型,楼主可以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