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官网一个CSWP样题,大家都来试一试啊

楼主(2015-07-07):
英语不好的要哭了,哇哇哇哇,我英语就不好,
这要是真考试,连题都看不懂哇。
参加过CSWP的都来说一说感受啊(我没有参加过)

网友:
公制(mm,g,s),保留2位小数,零件原点任意,材料黄铜(0.0085g/mm3),一个抽壳一个不抽壳,最后报出零件重量(g)

网友(点评):
这们兄弟英语水平杠杠的

楼主:
天花板大侠能不能弄点样题?
或者介绍下CSWP的相关内容?
这个题我觉得比较简单,复杂的特征都没有用到
@寂静天花板

网友A:
借机会想请教水水兄弟一个问题(想了许久没什么思路),下面这个产品(铸件)弧面板下的凹腔该怎么建模:

我用了拉伸切除,但因为凹腔所依赖的面是一个弧面(半径很大看起来是平面),所以用拉伸切除做出来的内腔,其腔底是平面,然而按照图纸原意,腔底应该也是弧面,腔立面也应该有一定的“拔模斜度”,也就是说腔立面应该沿着回转体径向方向。兄弟能不能帮忙琢磨琢磨,谢谢

网友(点评):
图纸不太清楚,我做了一个04版的dwg,地址:http://pan.baidu.com/s/1pJqVn6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机会想请教水水兄弟一个问题(想了许久没什么思路),下面这个产品(铸件)弧面板下的凹腔该怎么建模: ...

感谢大侠有问题了能想到我。
窑口护铁吧
也许,这个问题用“弯曲”最简单了,打孔,开凹槽,也可以拔模,然后弯曲。
也许,大侠对弯曲中坐标系的使用不熟悉。
当然,要详细计算好尺寸。三维也可以检验自己画的到底对不对。我觉得你2134R和7.5度和弧长对不上,限于时间关系,不细想了。无非是护铁中间留了个安装的缝隙。
我只是讲方法。层主画完了继续讨论啊。
如果不是用弯曲,直接造型这个弯弯的形状,我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
也许,曲面也能行,限于时间关系,改天再试。

网友(点评):
多谢!明天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机会想请教水水兄弟一个问题(想了许久没什么思路),下面这个产品(铸件)弧面板下的凹腔该怎么建模: ...

层主积分也不少,我就不传网盘了
源文件(SW20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机会想请教水水兄弟一个问题(想了许久没什么思路),下面这个产品(铸件)弧面板下的凹腔该怎么建模: ...

过了一晚上,我终于想清楚了圆弧部位的问题
开始我是直接按7.5度 R2134造型的,结果弧长对不上。
应该在我的模型的基础上,两侧边在切除一个余量,就是安装用的缝隙。
也许是我一开始理解的不对。
层主画完了,传上源文件看看啊

网友(点评):
你理解是对的,平行切掉后,两侧面是不指向圆心的。

网友(点评):
我在想实体部分能不能用旋转拉伸,只弯曲空腔。。好像做不到

网友:
呵呵,多谢水水大侠,先传一个挡砖圈的图片,也是用到了弯曲,中性面的设置还不是很熟

网友(点评):
这个功能还得领会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过了一晚上,我终于想清楚了圆弧部位的问题
开始我是直接按7.5度 R2134造型的,结果弧长对不上。
应该 ...

凹腔应该在沉孔背面,另外沉孔、光孔倒是应该弯曲后再旋转剖切出来,不然和螺栓头配合面贴不严了。。我再画画

网友(点评):
说错了,水水用的异型孔不受弯曲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凹腔应该在沉孔背面,另外沉孔、光孔倒是应该弯曲后再旋转剖切出来,不然和螺栓头配合面贴不严了。。我再 ...

非也,如果异型孔在弯曲前面,肯定是一起弯曲的。试着把弯曲加剧,就能看到了,有图为证。

另外,如果弯曲后再做螺栓孔,那么螺栓孔的轴线就不能通过大窑截面的圆心了,我认为并不好。
至于与螺栓贴合的问题,可以在加工的时候hu平。其实也都是一个意思。弯曲完之后建异型孔也是一样,要建参考基准面就是了。

网友(点评):
您是不是想说锪(huo)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也,如果异型孔在弯曲前面,肯定是一起弯曲的。试着把弯曲加剧,就能看到了,有图为证。

我知道实际加工和建模不一样,只是觉着建模应该可以体现出实加工的结果。弯曲后,再建两个孔,我用旋转切除,轴线可以通过回转体中心啊?没理解

网友:
凹腔经过弯曲,已经满足要求了

网友:
做辅助平面通过回转中心,和对称平面成1.875°角,以辅助平面做草图,回转中心线定位好,旋转切除,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凹腔应该在沉孔背面,另外沉孔、光孔倒是应该弯曲后再旋转剖切出来,不然和螺栓头配合面贴不严了。。我再 ...

弯曲后做异形孔,孔的定位确实还比较麻烦,我没有想到好的办法,层主能否试一下,贴个图上来?

刚刚没看见后面的回复。做的挺好。做个草图,有助于做参考基准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弯曲后做异形孔,孔的定位确实还比较麻烦,我没有想到好的办法,层主能否试一下,贴个图上来?

刚刚没 ...

附件是我后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