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潮态试验后出现裂纹,请教

楼主(2015-07-07):
一个零件上的塑料螺钉,配了O型圈。
在该零件经过50,95%湿度,72h潮态试验后,O型圈出现裂纹。
而且发现,正常室内环境使用的零件,上面的O型圈也在8个月左右时就出现裂纹。

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补充内容 (2015-7-8 10:47):
塑料螺钉是尼龙PA66.
安装螺钉的扭力0.2N.M

网友:
O型圈是什么材料?塑料螺钉什么材料?不说清楚没法判断

网友:
最好上图,安装形式,O型圈材料,等等

网友:
是什么材料?怎样装配的,拍个照片?还有出现裂纹的照片?

网友A:
50度对橡胶来说温度不高,橡胶本来就是防水的,在湿润环境下应该没影响,你这个静态是不受力吗,是不是扯裂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度对橡胶来说温度不高,橡胶本来就是防水的,在湿润环境下应该没影响,你这个静态是不受力吗,是不是扯裂 ...

你的意思是说安装塑料螺钉的扭力太大吗?
用的设定的扭力:0.2N.M

网友:
应该是扭力太大,O型圈是什么橡胶啊

网友:
感觉应该是密封圈的材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