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锯片铣刀切割不同位置的比较

楼主(2015-07-07):
有1工件,若按照图一方式切割,锯片铣刀外径需要125,若按照图二方式切割,锯片铣刀外径只有100,请问这2种方式的在铣刀损耗、切削精度等方面优缺点?

网友:
下面一种方法对铣刀和切削质量较好,但切削时间要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