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中碳钢淬火后硬度能达到55HRC吗?

楼主(2015-07-07):
普通中碳钢淬火后硬度能达到55HRC吗?

网友A:
30号钢之类的不能的,45钢以上的小截面水淬尚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号钢之类的不能的,45钢以上的小截面水淬尚可

油淬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淬可以吗?

不行

网友B:
45钢10%盐水淬火,300°回火,可得回火托氏体组织,含部分回火马氏体,硬度为HRC55上下

网友:
45#号55度没有问题的

网友C:
45#整体淬火53.5-60HRC:
一般用820-830C,冷却介质不可用盐水,更不能用油,而是用两硝淬火剂,即25%NaNO2+25%NaNO3+50%水,使用温度<70C。回火在硝盐中进行;150-160C*1h*1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钢10%盐水淬火,300°回火,可得回火托氏体组织,含部分回火马氏体,硬度为HRC55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整体淬火53.5-60HRC:
一般用820-830C,冷却介质不可用盐水,更不能用油,而是用两硝淬火剂,即25%NaNO ...

三克油

网友:
35号以上的表淬可以达到55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45#整体淬火53.5-60HRC:
一般用820-830C,冷却介质不可用盐水,更不能用油,而是用两硝淬火剂,即25%NaNO ...

不需花脚猫也能搞定。

网友:
45#整体淬火53.5-60HRC  可以做到,关键是不要脆
发生过掉到地上,断了

网友(2015-09-05):
热处理好深奥

网友:
又学到一个知识

网友:
搞这么硬就韧性很差了,也就是俗称的很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