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机器人加工孔的技术涉及到哪些

楼主(2015-07-07):
机器人在加工飞机机构件上的孔,加工中手眼系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坐标,这个是通过算法来标定的还是怎么?

网友:
1 我的理解一般都是示教再现的形式比较准确,视觉定位应该不太准的吧。 2 “加工中手眼系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坐标”这个如果相机装在机械手上应该是相机测量的坐标值直接实时转换到机械手末端坐标,如果装有外面就先转换到机械的基坐再转到手末端。

网友:
好多东东,比较复杂的系统,过些日子,工程完成再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