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9.0编程问题

楼主(2015-07-07):
小弟在编程遇到一个问题,在进给率和速度参数里面,不管怎么更改进给率F3000,F2000 ,F600,后处理出来的都是F800。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有个锁定了,你把下边进刀,退刀,逼近都打开,找找

网友B:
后处理的问题,时光荏苒,居然都是UG9.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锁定了,你把下边进刀,退刀,逼近都打开,找找

都打开了,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处理的问题,时光荏苒,居然都是UG9.0了

买了个高配置电脑,发现低版本装不上了

网友(2015-09-08):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等待大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