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不好就练底气,大家来做道题

楼主(2015-07-07):
一道画图题:已知主视图和俯视图,补齐左视图

形势的不好、低迷 ,紧迫感越来越强烈, 大环境下也只能提高技能练就底气,今天看到一题目,很受打击啊!
一道画图题目,已知主视图和俯视图,补齐左视图,三个视图中均没有虚线,没有虚线....
请看图片:

楼主:
发错位置了,感谢管理员编辑移动。

网友:
哈哈我知道答案,面试时候遇到过

网友A:
是不是有很多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很多答案?

兄弟,你求教楼上吧,我正在面壁思考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你求教楼上吧,我正在面壁思考呢....

为什么要求教?根据这两个图是可以想出很多答案呀,现在至少都有三个模型了
不过要是出这种图给生产,估计被批斗惨

网友:
想到二个,不知其它。请指教。

网友(点评):
说了没有虚线,所以左边那个侧视图错了

网友(点评):
重新看了题目,是的错误了。不过提醒我了,另外一个样子。

网友(点评):
严苛的说,还是有虚线。就一块中间开孔的板。

网友B:
脑洞大开

网友C:
目前想到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求教?根据这两个图是可以想出很多答案呀,现在至少都有三个模型了
不过要是出这种图给生产,估 ...

仅仅是个题而已,有好的答案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
楼上的凹凸的三角也可以改成圆弧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仅仅是个题而已,有好的答案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下

最近都用Creo,工程图是没有虚线的,所以答案多了

网友D:
以前好像有很多公司面试喜欢用这个图

网友E:
这个答案很多的 一个正方体里面在上面和侧面掏出个不同深度的长方体都可以出来这个图形 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想到两种

第一种没问题,第二种有虚线,可以改成剖视,

网友:
左视图和这俩都一样的也可以吧

网友:
注意题目:三个视图均没有虚线

网友:
一张正方体形纸上包裹一个正方形盒子。
将这个正方体形纸的没个面上挖去一个正方形。
之后利用方法将正方形盒子放在正中心。

网友:
中间是个孔而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脑洞大开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好像有很多公司面试喜欢用这个图

这个题很经典,同事说8几年那会儿他工作面试做过这个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答案很多的 一个正方体里面在上面和侧面掏出个不同深度的长方体都可以出来这个图形 太多了

想到一块去了

网友F:
这个也行

网友(点评):
圆弧还可以有凹的。

网友:
真是脑洞打开

网友(2015-08-26):
引用 网友F:
这个也行

厉害厉害

网友:
真是悲剧,当时上大学时我们有一个课的考试题就是这个,当时没i有想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想到两种

都说了,三个视图都没虚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到一块去了

视图没虚线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