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枪钻总断钻头。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5-07-07):
我最近最近做了台枪钻机床,钻7.02*450的深孔,有一个钻头钻了10个孔头掉了,换了个钻头钻了16个孔头又掉了,转速2200,进给45,压力5MP

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枪钻是哪家的?钻科?国产的是不是只有就那个寿命啊(4~7米)?
具体的加工参数你要问问枪钻的厂家,不同材料、直径区别很大;还有就是你的钻头以及进给导轨与工件的垂直度也要求比较高。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枪钻是哪家的?钻科?国产的是不是只有就那个寿命啊(4~7米)?
具体的加工参数你要问问枪钻的 ...

今天买了进口钻头的钻了40个孔还没坏,我就是怕是我做的机床有问题

网友:
感觉转速过高。

网友:
或是冷却液降温不足。

网友:
什么材料,用的什么切削液,最好附带机床照片,加工时装夹方式,这样才能给你提建议

我钻s45c    6.52的孔  深300   s4600  f100   90 bar压力 油冷却
           14.02的孔  深700   s2100  f115   50 bar压力 油冷却
     你的7.02    S3600~4200    F100   80 bar压力

用到一定程度重新刃磨 ,比如新刃开始切削负载为20% ,用到切削负载为20%+(0.2*20%)=24%,超过 就拆下重新刃磨,没断过
除非遇到材质不均或者交叉孔崩刃

楼主:
谢谢,现在解决了,床子我土做的,油冷却,是钻头焊接问题.你说的转速这么高我没试过,下次再做台试下

网友:
,国产的钻头

网友:
钻头和冷却压力都有问题吧,5bar太低了。

网友:
如果是重新刃磨过的,一定要保证刃磨后的钻头中心,不然很容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