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olidwerks在点击基准面命令时,突然关闭wolidwerks系统。求助

楼主(2015-07-07):
各位大侠,我的solidwerks在点击基准面命令时,突然关闭wolidwerks系统,不知什么原因,请教各位大虾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这种原因都是个人电脑软件硬件操作系统的原因,别人没法帮你。但根据统计分析,很多是安装了soldiwoks SP0,即没有更新包的版本,最容易出现这种故障,所以建议你升级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原因都是个人电脑软件硬件操作系统的原因,别人没法帮你。但根据统计分析,很多是安装了soldiwoks SP0, ...

谢谢!大侠

楼主:
我的电脑前些天由XP系统改为W7后,发现此问题,还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原因都是个人电脑软件硬件操作系统的原因,别人没法帮你。但根据统计分析,很多是安装了soldiwoks SP0, ...

我并没有安装过solidwerks SPO啊!

网友:
电脑配置是硬伤

网友:
同事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我们最后讨论感觉跟硬件关系不大,因为我们电脑配置都差不多。建议重装系列,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