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FA轴承座的螺丝孔咋画

楼主(2015-07-07):
这FA轴承座的弧螺丝孔咋画,FA208,如图,303492418@qq.com,谢谢指导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A:
你是要建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建模么?

不用,就CAD

网友A:
卡尺,半径规,量好了,1:1打印出来,对一对看,不行了再局部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尺,半径规,量好了,1:1打印出来,对一对看,不行了再局部调整。

哦,多谢指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