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跳尺寸

楼主(2015-07-07):
请教各位师傅 数控走心机 车棒料不锈钢 公差两丝 跳尺寸 有时跳两三丝 有时跳十来丝 如何提前预防 调整  谢谢

网友:
紧主轴?2丝机床太烂的不好整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小车的丝杆有间隙,,,,架上丝表,丝表头压在工件上,用手反复推动小车,看看表值有没有跳动。有跳动说明有间隙。。。。也可以用手轮控制的方式前后摇动,,看有多大反向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