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初中几何问题,感兴趣的进来看下

楼主(2015-07-07):
问题是这样的,一个三角形的两条边以及其中一条边的对角,与另一个三角形的两条边以及相应那条边的对角相等,这两个三角形会全等吗?也就是说,“边边角”是不是三角形全等的一个定理?

网友:
这个是不对的。除非这两条边的另外一边对应的角均为直角或者钝角才会成立。否则就算边相等,角相等。该角对应的边是阔以移动的。对称过去你会发现两个三角形完全不一样。

网友(点评):
老师在楼下,呵呵

网友(点评):
我搞错了,你是对的

网友A:
1.是全等,前面的情况根据三角形的正弦定理A/sina=B/sinb=C/sinc,已知两条边和一条边的对角,则另一个对角和剩下的边和角都可以求得出来。也就是说知道两条边和一条边的对角是可以确定一个三角形,既然都能确定一个三角形了,怎么还不能全等呢?!
2.边边角不能证明三角形全等的关键是这个角,如果这个角是一条边的对角是一种情况,另一条边的对角是一种情况,这两条边的夹角也是一种情况,也就是说边边角可以确定三个三角形,那还有什么全等之说呢?

网友(点评):
好吧,我俩都搞错了,呵呵

楼主:
正解,谢谢!不过那个正弦定理,分子是边长,分母是角的正弦吧?大小写弄反了?

网友(点评):
是的,许久没玩,都不太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是全等,前面的情况根据三角形的正弦定理A/sina=B/sinb=C/sinc,已知两条边和一条边的对角,则另一个对角 ...

知道两条边和一条边的对角是可以确定一个三角形”
你确定可以确定一个三角形?

网友(点评):
抱歉,漏了”其中“二字而已

网友(点评):
大哥,确实确定不了,看后来的人发了正确答案了

网友:
早已证明是错的命题

网友:
这个不相等的.
如图
三角形ABC与三角形ABC1是不等的.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3Q

楼主:
我也是纳闷,SSS,SAS,ASA,AAS都可以判定三角形全等,为什么没有SSA呢?难怪我证明不出来,原来是根本就不能判定呢。上文提到的正弦定理,是没有想到sinA=sin(180°-A)这个式子了,正弦值确定,但是角度并不确定

网友(点评):
原谅我的粗心大意

网友(点评):
哈哈。这种题目我还是很熟悉。初中那会训练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