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威布尔计算

楼主(2015-07-07):
大家能提供点指点吗?我是一点也不懂啊。是计算RAMS的,老师说不能用指数计算,要用威布尔。什么是威布尔啊

网友:
威布尔分布(Weibull distribution)嘛,莫非这个概念书上没写
是可靠性分析和寿命检验的理论基础,在可靠性工程中被广泛应用,尤其适用于机电类产品的磨损累计失效的分布形式。由于它可以利用概率值很容易地推断出它的分布参数,被广泛应用与各种寿命试验的数据处理。 根据1943年苏联格涅坚科的研究结果,不管随机变量的原始分布如何,它的极小值的渐近分布只能有三种,而威布尔分布就是第Ⅲ种极小值分布。 由于威布尔分布是根据最弱环节模型或串联模型得到的,能充分反映材料缺陷和应力集中源对材料疲劳寿命的影响,而且具有递增的失效率,所以,将它作为材料或零件的寿命分布模型或给定寿命下的疲劳强度模型是合适的。
  二参数的威布尔分布主要用于滚动轴承的寿命试验以及高应力水平下的材料疲劳试验,三参数的威布尔分布用于低应力水平的材料及某些零件的寿命试验,一般而言,它具有比对数正态分布更大的适用性。但是,威布尔分布参数的分析法估计较复杂,区间估计值过长,实践中常采用概率纸估计法。

简直是高大上啊,敢问楼主什么专业的,要做什么试验需要威布尔计算。

网友:
算疲劳用的,学习滚动轴承的时候学习过,你还可以查阅下徐灏教授的疲劳强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