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c1/8的内螺纹可不可以改成M10*1

楼主(2015-07-07):
机床润滑油接头原来是Rc1/8的,加工单位把更换的轴都做成M10*1了,现在机壳上是Rc1/8的,想改M10*1的统一下,方便以后接头更换,可不可以?(M10*1,Rc1/8都可以作为润滑接口螺纹的,出口压力不是很大,也就是贝奇尔手加油泵压力)

补充内容 (2015-7-8 19:39):
我为了直观一点,用cad画了下M10*1跟RC1/8螺牙的情况。确定不能更改。希望有疑问的能注意,不能凑合使用!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A:
我说能用,你信不?哈哈,这个接头位置距离出口有多远?压力不大的话,你暂时就这么凑合用吧,前天我刚刚这么用的,没打螺纹胶没上生料带

网友:
哈哈,还是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大侠,m10的细牙螺纹完全可以应用在低压润滑场合,这个我用过

其次还有一点是Rc1/8可以和M10×1螺纹 ...

能拧进去几扣?这样的凑合要不得

网友:
……

网友(点评):
空说空话不费劲。

网友(点评):
前辈,有些话说了又删了。楼上大侠对我的建议有意见,我回复又怕引起人家的不满,于是就改成空话了。。。我只是不知楼下禅师也和我有一样的建议,是否也有人有如此意见??

网友B: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能用,你信不?哈哈,这个接头位置距离出口有多远?压力不大的话,你暂时就这么凑合用吧,前天我刚刚这 ...

深度大概也就10mm左右吧(润滑接头螺纹长度是标准的)!我自己找了块钢板也试了下,把Rc1/8的内螺纹用9的钻头打入(其实钻头直接通过的,没有切削),再攻M10*1的螺纹(这个M10*1的内螺纹大径、底径有什么变化差异),没有烂牙现象,螺纹加生料带旋入接头没有问题,我不想糊里糊涂凑合用!就想问问这符合不符合规范!理论上可不可以这么做!

补充内容 (2015-7-8 19:20):
你说的是对的!

网友(点评):
Rc是55度密封圆锥内管螺纹的特征代号,1/8是尺寸代号,它的基本尺寸是: 大径:9.728 中径:9.174 小径:8.566 螺距:0.907 每英寸内牙数:28牙 大径都快到10了,你改M10*1,牙不就错乱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RC是密封圆锥管螺纹,M是普通螺纹,密封不了,不能代替。

这个密封绝对不是问题!压力不是很大!因为两个厂家生产的同种设备,但接头螺纹,一个是M10*1,另一个就是Rc1/8.,如果能转成M10*1的话,我想把所有螺纹能统一,1、零件图纸统一标准;2,减少铜接头库存,避免维修时接头错用。

网友:
试试就知道,
我早先试过的结果是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谁都有疑问的时候,你懂我不懂,希望你以后能帮就帮着解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