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2打印时出现此窗口,而且窗口关不掉,请教

楼主(2015-07-08):
SolidWorks2012打印时出现此窗口,而且窗口关不掉,怎么产生的,要如何解决?

网友A:
关掉solidworks,重新启动,然后点击“文件”--打印--边界--勾选“使用打印机的边界”;再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掉solidworks,重新启动,然后点击“文件”--打印--边界--勾选“使用打印机的边界”;再打印

解决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