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细金属丝调直剪切问题,烦请各位前辈进来发言交流

楼主(2015-07-08):
    处理内容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将购入的成圈的金属丝调直剪短,金属丝直径为0.25mm,裁剪长度50mm左右。要求剪切后成品长度统一,且无弯曲。
   请教下接触过这块的前辈,哪儿能买到合适的加工器材,若自己做的话,应按什么思路进行。

网友:
应该是靠滚轮挤压矫直。。。。粗的可以这么干,细的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
滚轮挤压0.25很难

网友A:
直接拉直不行吗,我看很多钢筋什么的 都是拉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拉直不行吗,我看很多钢筋什么的 都是拉直的

拉的话该用什么设备?

网友:
自动冲丝机  做轴类设备用到的,扭曲旋转校直冲断

网友(2021-05-12):
我也有这样的需求,有没有直接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