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选用及轴的公差,请教

楼主(2015-07-08):
本人初步接触机械,不懂轴承的选用及轴直径的公差加工要求,求高手指教

网友:
社区里搜索一下;轴承版块内容也不是太多,找找就能找到。

网友:
轴承的公差要求1-2道,轴的公差要求不超过3道,他们的配合公差一般为3-8道。

网友:
查轴承手册呗,叫轴承厂家送你套。要是我离你近,送你套都没问题。

网友:
下载NSK,SKF资料,看看。这个配合说难也有点难。

网友:
轴承选用的查手册,轴的加工要求也较高的。
其形位公差主要有同轴度、端面跳动、圆度,一般还有平行度;
表面粗糙度也较高,一般为0.4或者更小;
公差一般在3道左右。

网友:
各家的轴承样本里都有根据载荷 和工作环境推荐的公差配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