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氮化后还能进行磷化,镀铬之后的表面就不能磷化了

楼主(2015-07-08):
如题:
1、为啥氮化后还能进行磷化,镀铬之后的表面就不能磷化了?
2、氮化一般应用在什么场合?渗碳应用在什么场合?
感觉氮化应用更广泛些...

求解释。。。

网友(2015-08-11):
我理解镀铬是为了提高防腐性,而磷化就是一种腐蚀的表面处理,所以镀铬后无法磷化
小弟拙见,抛砖引玉

网友:
从一般意义上讲,氮化和渗碳是热处理,磷化是表面防腐处理。有些轴类的做完热处理,还要做个磷化之类的表面处理来防腐蚀。
工件(钢铁或铝、锌件)浸入磷化液(某些酸式磷酸盐为主的溶液),在表面沉积形成一层不溶于水的结晶型磷酸盐转换膜的过程,称之为磷化。是常用的处理技术。
镀铬也是常用的表面处理方式,有好多种。一般都会做为最终的表面处理。

网友:
氮化后还磷化,有这样搞的,等于是我把零件加工到1.6,再加工到3.2,这有什么用啊